东芝M300(M331)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1-05-18):
型号:东芝M300(M331)
板号:广达TE1M
故障:不触发
目测主板完好,测主供电和各电感对地无短路,插电待机电流0.01。+3VPCU +5VPCU待机电压正常。开关上有电压3.3V,按开关测得从开关到EC的NBSWON#信号有跳变但是从EC到南桥的DNBSWON#无跳变。测EC供电、时钟正常(对着图纸看了半天,愣是没看出来哪个是复位),ACIN 3.03V(通过PR120上拉到+3VPCU,应该有3.3V才对。最后修好再测也是3.03V,应该正常)LID591# 0V。问题找到了。断电测EC93脚对地短路,翘起该脚主板不短路,EC93脚还是短路,明显EC坏了。更换EC,故障修复

网友:
这个信号时背光的一个,不良确实会不触发

网友:
LID#连接休眠开关的意思,  如果为低电平不会触发的

华硕就有这个通病

网友:
LID# 英文全称是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好像不是什么缩写 LID本身就是“盖子”的意思。LID#是低电平有效信号,正常情况下在笔记本合盖的时候才会产生地电平。

网友:
楼主何不直接换个EC不是速度些

网友:
前天才修到一个ASUS 不触发的 就是休眠信号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换EC那就不知其所以然了。再说直接换EC后就没这么多废话好些了,怎么赚下载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那到也是啊

网友:
不能随便就换芯片最少要确定是这个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