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片775主板不跑码大大们来看看啊

楼主(2011-05-18):
今天接到一个775主板 不跑码全板无复位  VCORE对地短路 USB数据线有一脚也短路 一脚1330+阻值 一个119 其他正常  但是 PCI 3.3V正常 内存2.5   1.2  上真U 电压只有0.5 场管没有坏 现在很迷茫  求解 各位高手来看看啊

网友:
大大们看看是什么问题啊 桥有问题吗  要先修什么啊 求指点啊 现在就是迷在了USB短路 但是PCI 电压正常  不知道应该搞谁

网友:
USB数据有一组短路,应该是南桥坏了吧,

网友:
先量下USB数据线的虑波电容   没短的话    就应该是南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兄弟说的是接口后边的那个电容吗??我测的没短啊 一脚接地那个300+

网友:
USB阻值不正常一般都是南桥坏了,只有先把南桥换掉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大点了

网友:
这个要给客户打电话说  毕竟动桥是大活啊

网友:
应该是南桥吧换个看看

网友:
南桥坏的吧,换一个试试

网友:
南桥温度如何?

网友:
USB对地二极体值你测对了吗,还有CPU  VCORE二极体对地是多少,是不在上CPU的时候。

网友:
USB短路 就直接南桥坏了   换桥

网友:
我也觉得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