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CER 5530G 掉电故障

楼主(2011-05-18):
前两天接了一台ACER 5530G机器,板号:LA-4171P AMD 南北桥,客户反应看电影5分钟掉电,上网就可以长一点时间才掉电,开机用手试了一下出风口,只有一点占风,心想只是堵尘了,报了价,拆机清好灰尘装机试机,怎么掉电了,把内存擦干净,还是一样,是不是没有装好呢,拆机裸板还是一样会掉,以前试过CPU坏了也会这样,换了一个CPU还是会掉电,有时可以亮机,有时进到XP滚动条才掉,重新把散热搞了一下,加了铜片,没果,后来加焊了各大供电IC和MOS管,还是一样。最后北桥也加焊了,还会掉电,大伙帮下忙分析下会是什么搞的鬼!谢谢!!
谢谢各位的帮忙,问题已经解决,不是机器的问题,是从可调电源出来的电源线有问题,从电源过来的电压从19V到机器电源接口上电流2.几安时降至了17左右,机器欠压保护了,是在测公共点电压时发现有波动查出的,以后要注意了,哈哈!!!

网友:
试加焊一下CPU座,这个出问题也会掉电。

网友:
有电路过流了  补焊CPU核心供电芯片  尝试一下

网友:
你不要接屏,用外接显示器试下,是不是U座虚了!

网友:
我现在跟笔记清灰,如果要是把主板拿出来清理的,我一般都是气磅吹,就怕拆开后出现这样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