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 AR1818 通电,出现奇怪现象!

楼主(2011-05-18):
    夏普 AR1818 通电后, 扫描架先向左移动,发光后再向右5MM就好像被卡住,代码 L 6 闪动,按开始 显 10。
由于本人只是第二次维修复印机,毫无经验。
    本人作了如下检查:
1 、通电 ,在扫描架向右移动,在架将要停时用手给个同向力。发现问题依然,架还是会停而且在跳动(有力向右边走但还是)卡住一样。
2  、本人把扫描电机拆下,用手拿稳通电,电机转速均行,不过,还是转十几秒停下,机显 L 6闪动。
    有人说换六棱镜、也有人说换扫描架、也有人说换激光组件……
    各位高手,请指点指点吧!!!

网友:
有人说是多面镜电机锁紧,那锁紧用什么办法处理呀!换吗?

网友:
请检查激光器,很有可能要换激光器

网友:
L6激光器电机故障,1818二十万张以后易出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啊!这几天有点忙,所以没有回复高手们!当我看到您的回复,我第一反应就是:我换了六棱电机,能用了!会不会很容易坏?您说二十万张以后易出的问题,我看了看,原来的激光器,是在10年换的,刚用一年又坏……

网友:
这机,我换了六棱电机就能用啦! 不过我换的是二手货,不知能用多久,前一个也是二手货刚用了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