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2诊断卡跑28

楼主(2011-05-18):
X32诊断卡跑28,是一台二修机,来的时候CPU,南桥,显卡,北桥都动过了,仔细不跑U,但现在修到跑U了,不插内存和插上内存都跑28,换过北桥也是一样,内存阻植电压都正常。

网友:
那你就重新再刷一下BIOS试试吧,还有他原机有没有安全芯片,被一修拆掉没有啊?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这个是检测内存的代码

网友:
是要换根内存看看,内存槽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内存电压,和内存的VTT电压看是正都正常。还有内存的时钟看有没有。

网友:
bios  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检测是不过内存的代码

网友:
40脚的BIOS座总是接触不良

网友:
北桥我更换了还是跑28

网友:
我也在考虑BIOS,可是手上40的座子不行。晕的

网友:
要不找个料板上的BIOS刷上去看看

网友:
bios和安全芯片都会卡28

网友:
看看是不是别人取了元器件

网友:
最好找个一样的主板对比一下

网友:
嗯。我来试一下,谢谢大家。其实以前也遇过一台DELL的跑28没有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