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怎么老是自动进BIOS设置界面

楼主(2011-05-18):
主板怎么老是自动进BIOS设置界面?

网友:
bios里,调power 页面里的 acpi funcition 项 调成off 或on 即可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89662-1-1.html

网友:
检查下主板电池有电吗,还有的需要在BIOS里设置一下的。

网友:
会不会是键盘漏电,或者DEL键卡到了?

网友:
ASUS的话有个跳线,

网友:
老往BIOS跳的话,应该不是电池没电了,个人认为应该是键盘负责进入BIOS的键有问题,换个键盘试一下!应该是键盘的问题!BIOS程序不可能有问题吧!

网友:
换电池,换键盘。

网友:
问下楼主,是不是英宝通的bios,如果是的话把BIOS跳线换个位置就好了,我遇到过

网友:
键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放电,回到出厂值~

网友:
BIOS有问题

网友:
电池,键盘,就这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