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主板屏线接口的问题

楼主(2011-05-18):
今天接了个同行NEC LC700J/6的机,经过大拆判断后确定是主板上屏线接口有问题,后来拿风枪吹下后接外接可以显。但是找不到这个接口,说了一堆我是想问这个接口术语怎么说。是不是叫屏线连接器,有图是我吹下接口后的图,请高人指点小弟。(黄线框主的就是接口位置)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只能在料板上拆的,这东西不好买的。

网友:
把原来的接口调理一下,在焊上去用。不好找原装的接口

网友:
NEC老机器了吧,料不好找,就放弃吧,,,,到时候大问题没有,小毛病不断

网友:
实在不行 就飞线一根一根的连吧

网友:
飞线了。。剪一条焊一条就不乱了。。

网友:
找不着,修修将就用吧,如果实在不行,就飞吧,也不是很费事

网友:
机器很老了,难找到料板的,将就修下呀!

网友:
这个还是找料板,实在找不到就看下原来的接口哪条坏了就飞线,

网友:
飞线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了,慢慢来

网友:
我也想把LVDS接口搞一下焊上去,但里面烧焦啦,几个线连一起啦,而且这种接口还是内卡试的。因为这个机是同行拿过来的我也没见到这个机的主人,我估计是个女的,他的机器好香,喷香水喷的太多啦,连板都是香的,开关接口和LVDS接口都发霉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