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台式机显卡图纸

楼主(2011-05-18):
版号不知是哪个, 显卡上写着GF_FX5200  128M/128BIT  DGDR/TV,虽然显卡比较老,是我自己的,有个门电路烧了,只标责74后面的看不清了,14个脚的。

网友:
老的双128显卡,应该有啊,这么多人看,就是没有人回啊?

网友:
显卡上用得最多的就是7408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只好找一个换上实施了,谢谢。

网友:
显卡的图纸很难找得到的,最多只有公版的图纸,那个是7408直接与13、14行场信号相连接的

网友(点评):
谢谢朋友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