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8):
在基地买的852D风枪到货了,拿来试一下机发现一插上电就自动开机运行了,按电源开关也关不了请问用过的朋友介绍下是否正常是不是开关坏了 说明书是850D的也没具体介绍使用方法(正常加热焊接无问题)
使用
电源

网友:
正常的 我的也是

网友:
没用过那个型号不过没开关会很费电

网友:
这种情况是属于正常,一会就关了,的需要一个过程,

网友:
不是呀我的安泰信852D热风枪还是基地买的没有出现你这个现象 每次我都是手动开的你的机子可能不对吧。
同意楼主:
3.0
决战新野
同意楼主:
我前次那台不是在基地买的,插上也好像是不会吹风降温,倒是使用后关掉才会,莫非这款机器版本很多?

网友:
我的机子前面写的是852D手柄是850的包装和说明书都是850的请问你们在基地买的也是这样的么

网友:
正常的 你关了 要等一下 的 稳定会慢慢降下来

网友:
风枪吹一会冷风就会停

网友:
我的就是在基地吗的852D 感觉好不错啊

网友:
这个很正常
基地得先试下在给你发货了
只要平时使用正常就可以的,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不是还有保修的嘛\!

网友:
啥正常呀?哪有一插电就自己工作的?起码最基本的也应该是开下电源开关吧!

网友:
如果一插上就通电还是机器本身的事,不过你用完后把开关 按到关闭哪里,风枪不会停,他不会产热了,还是会送风直至把头的温度降下来才会显示屏灭掉,我的也是安泰信 852D 开机是手动开,关机时自动降温自己关
同意楼主:
5.0
wpj8888
同意楼主:
同意楼主意见!

网友:
正常,你关了以后,风枪要冷却一下的,温度下来了,就不再吹了

网友:
这款用着怎么样啊 最近准备买852D

网友:
sanpinic
的帖子
现在用着还不错就是噪音有点大,有空处理下看看会不会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