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和笔记本怎么用无线路由连接????

楼主(2011-05-18):
希望大家耐心帮我讲一下!!我是新手!!他们告诉过我用猫连台式
是用猫的哪个口连路由器的哪个口
还有就是路由器怎么和笔记本连啊!!求祥解!!

网友:
晕看说明书啊在设置里开设无线网络绑定MAC地址。LAN口可以连台式机。无线连笔记本。猫口连WAN口

网友:
呵呵,好好吧说明书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也来学学。

网友:
回复 网友B:

LZ是无线路由器的话,买的时候会给你设置好的
笔记本的无线网卡驱动有装就可以收的无线信号的
找到你自己的路由器的牌子点连接提示输入密码就可以上网了
没设置密码的就直接连接上的
路由器一般有4口的,电脑或笔记本直接插上就可以上的。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说得很复杂了

网友:
如此简单的问题都不会,其实我也不会

网友:
猫接路由器的wan口,再用一根网线将台式电脑的网卡与路由器的lan口相连,进路由器设置一下,用笔记本就能搜索到无线信号了。

网友:
10L的晕啊,都这样了还说啊,8L的都说出来了你好不懂,真是败给你了

网友:
说明书上比我们在这里讲的都详细,还有图的!

网友:
看说明书,或你买路由器的时间你可以问问那老板,给你说说,

网友:
先把线接好,路由器一般有5个网线插口,其中一个与其它四个不一样,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是Wan口,接猫。另外四个插口随便哪个都可以接你的电脑。笔记本也可以用网线接到其中一个口上,也可以用接收路由器的无线信号。先在自己笔记本上确保已经打开了无线开关(一般笔记本上有指示灯,看无线的指示灯有没有亮就知道了。),然后在控制面板找到“网络连接”并打开,里面可以看到本地连接和无线连接,打开无线连接,在里面可以搜索无线信号,有收到就双击连接。这样只是完成了你的笔记本、路由器和台式机的连接,至于怎样上网,还需要进入路由器设置。看看说明书或在网上搜索一下吧,很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