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主板815求解《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1-05-18):
一盘英PE815老主板加载光驱启动时候出现错误不知道是什么.硬盘何以加载进系统,但光驱试了几个也是一样,再次说明:光驱是正常,平时拿来安装系统用了很久了。现在就是不明白这些错误代码是什么,请求解答!

INT13/42h.这个错误代码很多,大家何以搜下百度

原因所在之前一直使用新版光盘测试过不了,今天找了一张WIN98系统光盘只读,没有错误,搞到一直误解

网友(点评):
楼主有没有试过换条IDE线,你换条IDE线,再看看跳线有没有跳错。

网友:
那上面不是很清楚了吗,镜像加载失败,镜像名字:concju.ezb.这是用EZBOOT做的光盘吧!

网友:
光驱里的光盘有问题或者是内存,内存换下位置试试

网友:
因特尔CD错误,你没必要非要在这机器做系统··吧硬盘拿下来·上别的机器GOST下 再连接上这台机器上不就行了吗

网友(点评):
不是做系统,想清楚是什么问题出现错误

网友:
还是搞U盘装系统方便快捷,不要老是停留在光盘时代了

网友(点评):
已经使用移动盘,U盘做系统很使得个U盘很易坏,我那个移动盘用了几年没有出现问题,用的是辰枫U盘启动软件

网友(点评):
815的板子你用U盘装得了???

网友:
使用其它系统试,不行考虑内存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点评):
内存,光盘,光驱,CPU,全部试过,就是不知道主板那里出问题

网友:
光盘或者光驱不好

网友(点评):
又一个答错,真的没有看我发帖的意思吗?写得很清楚,光驱光盘是正常

网友:
讲的不错就是光盘系统问题,比如无法运行或识别。多数是系统,另外不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
EZBOOT做的引导光盘并不是万能的,楼主网上查一下看看,815主板太老了,八成是不支持这种镜像模式启动的。用原版的光盘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是的,你解释很有理,刚才百度查了一下也是这样说,明天换一张以前安装的光盘再测试,不行的就是主板挂了

网友(点评):
很多谢你提给我意见,还有其它同志

网友:
昨天还做了个815的XP,出了显卡驱动都很好哦!!

网友(点评):
请问是什么意思?是GHOSTXP系统安装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 我一般用移动硬盘存放我出售机型的系统备份和其它资料,当然也可直接用移动硬盘装系统了,但是怕被客户机子染毒,所以用U盘是装系统兼做引导,还是安全些

网友:
光盘或内存

网友:
如今流行用量产后的USB-CDROM了

网友(点评):
遇上旧机器你那神仙出的U盘都不行。呵

网友:
光驱线不行吧

网友:
这不是明摆是光盘读不到吗,启动菜单文件不行了吗,换张新的光盘就可以了嘛。不行就BIOS里设置一下,光驱的IDE模式,肯定可以的,

网友:
光盘或者光驱不好

点评豪仔电脑维修  又一个答错,真的没有看我发帖的意思吗?写得很清楚,光驱光盘是正常

楼主,我遇到过光盘在有的主板上能够正常的,有的就是不行。这与cmos设置有关,因为启动光盘的加载与cmos设置息息相关

网友(点评):
严重来说应该是BIOS不支持新版系统光盘读取,这些就是得来的经验,有研究,才会有好的技术

网友:
要不你在其它机器上ghos,装完在去解压。

网友:
就是GHOST XP吧!都装好了,就是显卡驱动得自己去找啊!

网友:
应该是主办的问题了。

网友:
硬盘到别的机够个系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