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钟电路疑问

楼主(2011-05-18):
                           从资料中看到,  时钟工作有3大条件,其中有一条是晶振要起振。当我们用万用表量晶振的时候要有差压,如果没有压差,就直接换。却没有说换什么,想问问各位,是换晶振呢还是换时钟芯片啊?谢谢

网友:
没有压差肯定换晶振了

网友:
应该是换时钟,时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脏话*,两个人两个不同的答案,这叫我如何是好啊。纠结啊

网友:
晶振才是哦。

网友:
不一定拉,还是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
用压差判断,晶振有没有起振本来就是一种模糊的判断方法,要准确还是要示波器,不过一般没有压差,需要换个晶振试下,还是没有就在换,时钟芯片咯,细心大胆多实验。不过时钟芯片,很难找到相同型号的,

网友:
晶振不起振··时钟怎么能好用捏··平率不对- -用示波器打打

网友:
楼上各位兄弟,问题是没有波波啊,只好望波兴叹了

网友:
我也没有示波器,不过时钟IC 很少坏

网友:
为什么不先测试一下谐振电容呢?谐振电容坏也会不起振的!不要这么急着给晶振判死刑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何判断谐振电容好坏呢

网友:
先换个晶震试下啊 晶震总应该有吧,话了不好就把谐振电容换了还有个电阻,最后在考虑换时钟芯片,当不知道什么是坏了的时候当然先从简单的换起了

网友:
没有思路的情况下,建议先换不值钱的,比如先换晶振

网友:
是啊,搞 不清楚是 什么问题,先从最简单做起,先换不 值钱的晶振试一下,一步一步 的,最后换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和晶振相连的两个贴片电容,测阻值就可以判断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