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科H982A开机3秒黑屏的维修!

楼主(2011-05-18):
反复开机均如此,测灯管亮时12V降至8V,检查高压包阻值正常,驱动管,电容均无损坏,外接灯管电压也有压降,降至10V,但也不正常,还是黑屏。12V,5V均正常,高压包,场效应管,灯管,高压电容都换过,就是找不到问题,实在是心灰意冷了,后来突发奇想,试试不坏的几个元件,电源部分换了还是不行,后来换到12V/16V/470U滤波电容时居然好了!用指针表测量,充放电正常,和正常的一样,但用电容表测量时发现容量降低一半!这才知道原来是电容惹的祸!看来一般检测手段对某些原件的性能不能完全检测,造成走太多的弯路啊!!!

网友:
经验之谈,有时候修到没头绪了,也会怀疑没有明显故障的电容,但是多数还是狠不下心去全部换了,怕浪费时间..

网友:
这情况遇到的多了,电压随开关机或灯管亮变化很大一般把电源处的电容全换了。

网友:
我也维修个这样的问题一般是16v-470uf的电容的问题

网友:
经验呀。。。。值得推荐

网友:
楼主怎么不早换个通用的高压条试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