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5-18):
本人一个清华紫光的U盘, 现在插在电脑上提示无法识别U盘, 可是资料有用,可不可以买个主控,把原来的储存资料的芯片换到主控上,行的通不。 主控是UDK2008 基地求助了
芯片

网友:
可以的,买个主控芯片换上就可以用了,

网友:
可以买其他的型号的主控么, (不是UDP2008的芯片主控),?

网友:
量产可以修复但是数据不保(没了)

网友:
有可能是usb供电不足引起不认盘,插入另外的电脑后面的usb插孔试试。如果还不认再用软件修复一下看能否修好。可用下面连接的修复软件试试: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3923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