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7s开机白屏,换显卡后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1-05-18):
求救。ASUS W7S 接到时是开机灰屏。拆开发现有人之前维修过。,,一般灰屏都是635的问题,所以直接换631代替。装上后发现开机不跑码了。郁闷,想想会不会这台机631与635不匹配。所以又重新置珠装回635,可惜还是开机电流升到0。70,不跑码。现在把显卡都拆了,还是不跑码,电流开机直接升到0。65不跳变。电压全有了。BIOS电池也装上去试过。效果一样,哪位大位有遇到类似问题呀。。。。求助中。。。。。。。。。。。。。。。。。。。。。。

网友:
看看显存把
灰屏 屏  屏线  显卡 显存  估计显存duanlu

网友:
白屏很有可能是显卡  和周围

网友:
像这种情况,应该检查一下显卡周围的小芯片有没有碰掉的,或者是连到一起了,

网友:
关键现在不是无显示的问题,而是不跑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