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CDROM

楼主(2011-05-18):
用U盘做CD启动需要些什么 怎么做 指点下谢谢  做HDD的有些机子不启动

网友:
要知道U盘的芯片型号,找相应的量产工具,将U盘量产成USB-CDROM.很麻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怎么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百度一下呀!
先要下主控芯片检测软件,测出你的U盘用的是那个型号的芯片,然后下载相对应主控芯片的量产工具量产U盘!
有些U盘的主控芯片是不支持量产的!

网友:
原来我为了量产CD启动盘,挂了号几个U盘,等后来做成功了,才发觉,并不是所有的机器都能引导的,尤其是笔记本很多机型都启动不了,相当的郁闷,也可能是我的U盘得原因吧!后来改成用大白菜(推荐使用网络版)和完美者。我就两U盘,感觉很不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谢谢 我去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  我想做个 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去看我的贴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28522-1-1.html U盘启动/硬盘启动/光盘启动<制作标准教程>

网友:
需要量产工具进行量产的

网友:
找一个U盘量产的工具,然后,把U盘量产成CD,再到映像做进U盘就可以了

网友:
做3DS的U盘,本身自带两个分区,一个是U3的虚拟光驱,那个可以做,具体的要下U3量产工具,可以做成,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网上搜了下好像SSS6691的还没有量产工具 怎么弄哦 什么U盘好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