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3843的问题

楼主(2011-05-18):
今天接一品牌机的电源,是细长型的,来说是220V电压变成380V把电源烧了且配不上相同型号的电源让修一下,(一听说配不上相同型号就知道修好能多要钱,大家觉得呢?)拆拆开看电源除了保险烧了外没有明显的烧坏痕迹,用表量后发现除保险烧断还有一大电阻也烧的开路了,把保险和大电阻换新后测量没有短路就上电试机,一上电保险又烧了,再量发现桥堆的一交流脚和一直流教短路了(以前量的都是交流对交流,直流对直流)换桥堆后电源紫线有5V了,绿线也有3.5V了,但短路绿线和地风扇不转没输出(郁闷!)。再看板子发现主电源是用UC3843的PWM,两3843 3PIN为5V 7PIN为12V,说明3PIN电压不对(正常为小于1V),换3843后不良电源修复。收客户60元人民币。

网友:
60差不多,还是很合理的。

网友:
特别电源收60元没多要。

网友:
只是换3843就好了,运气不错。

网友:
谁说只换3843好了,还换了大电阻,保险,桥堆等,大家看仔细了要。

网友:
运气不错,开关管没烧

网友:
前俩天也修了2个DELL的这样的电源!~也是380V烧掉的!~可是都是只烧了并联在整流后大电容上的240V的压敏电阻和保险!~其他的都没有问题!~~楼上的好啊!~一般电压升高都不会烧功率管的!~都是烧保险和电容加整流管!~

网友:
我修的还烧了大电解旁的一只A1266,3843没坏

网友:
电压过高,一般都烧桥堆,电容。功率有时也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