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ATX-300WB。电源维修经历。

楼主(2011-05-18):
前几天在坛上发贴找6105心片资料,此IC就是在金河田的这款电源上使用的,单片IC集成了494和339的部分功能。元件进一步简化了,但是找了一天还是找不到它的维修数据只有PDF文件。原打算放弃修理后来想到修了那么多电源也很少见IC烧毁的,就博一下修好后得到SG6105的在线参数。
     打开电源外壳,里面惨不忍睹。风扇卡死。两电解爆壳。51欧大电阻高温烧毁。次级两电感烧毁,电路板从中间拱起一厘米,原因是高温使电路板变形。两散热片附近电路板变成棕色。两开关管烧毁,B级的两电阻烧焦。质量最好的是那保险丝,居然没坏,PFPF。这已经是很少有的严重故障了,IC好不好心里没底,先换上所有的烧毁件。电感拆下重绕并且加大线径加大圈数。电感下两滤波负载电阻变色也一并换下。开关管换上一对旧管。B级电阻分别是2。2欧。2K7。和22欧电阻,2。2欧我后来使用1欧电阻换上。51欧2W电阻换上同功率的。
装上试机有待机电压。电源孜孜响。检查推动管C945烧掉一只。换上。电源还是不行。检查电路发现焊点因为高温有的焊盘和管脚已经分开。重焊后开机。顺利启动。接负载没问题。很侥幸的将电源修复。
  关机使用固纬的8145台式数字万用表测量SG6105的在线电阻和电压。

网友(点评):
6105国产的才两块钱一颗,不知是否能用的!

网友:
楼主好样的!~我一见到是用专用IC的都不休了!~~~改天也拿个开刷开刷!~如果真的修不好的话就拆了!~~~现在的天气很热!~~都没有560U|200V的电容换了!~有都是很大装不下的!~x现在是电源好修!~电容难找啊!~

网友:
看的都让人头痛

网友:
也不难找的啊修补好的把它拆下来再卖 吗、我就是这样

网友:
真是细心有耐心,自己也要坚持

网友:
我也有个电源只是IC是HS80109一直找不到正确的脚位资料,正郁闷中

网友(点评):
如果不是雷击损坏的平时的IC坏的几率很小。尝试着修修看看吧,顺便也将修好后的数据发上来与大家分享一下麻!

网友:
哦好的谢谢,不过这好像因为电压高引起的,不知道和雷击的有没有区别

网友(点评):
具体的还要检查一下坏掉的元件什么情况。

网友:
太复杂的我看看就没有修了

网友(点评):
主要还是练习技术。修难修的电源会很快掌握住要领

网友:
“6105国产的才两块钱一颗,不知是否能用的! ”
电源中其实很多配件也是很便宜的,6105手上刚好没这IC。至于它的参数也没有。这类IC在老电源上很少见所以一般不备件的。

网友:
一个电源换那么的零件 听起来就感觉不少费时间吧  客户给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