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GCM-S2L开机卡LOGO

楼主(2011-05-18):
今天修到一个技嘉945GCM-S2L主板,开机就死在第一个LOGO画面,就不动啦,,我查了电压内存1.78V,,北桥驱动电压1.2V。。CPU。也有1.25V,,时钟也有复位,,,我就刷了个BIOS,,还是一样,,然后我就先拆了声卡,,也还是是一样,,我就怀疑桥的问题啦,,就想放弃啦,,后来我师傅就叼我,,修主板只有这几下子怎么行呢。。就叫我测量PCI插槽的对地阻值,,,那我只有去量啦,,一个个量了,,就发现那个 网卡的脚位地址线不对,,我也不知道是第几脚,,就是4..3..4..4的对地阻值偏小,,158  468  467  467。。我 就把网卡拆拉,,开机不卡LOGO,啦,,因此我也学到了一个经验啦,,网卡坏啦也会卡LOGO,。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不懂理论哦,,就是实战多,,,,谢谢大家支持我,,

网友:
跟楼主学习,网卡芯片对地阻值怎么不对能具体一点吗?

网友:
现在因为是雨季到了  网卡很容易击穿。。因为网卡可南桥走线都有AD信号。。所以网卡影响南桥工作不正常

网友:
是这样的,我们不能粗心大意,仔细检查有问题的部件

网友:
  网卡也会?

网友:
怎么测PCI   具体说下为~

网友:
遇到网卡坏不开机的较多..并且发烫

网友:
那么上电网卡应该会发煲吧

网友:
这应该算是网卡微短吧。。。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网卡 南桥,问题哦。

网友:
除了网卡外还有什么设备会引起这种情况??

网友:
AD是数据地址线吧

网友:
网卡也会这样。碰到这样问题一般都会想到桥的。

网友:
网卡会出现挡LOGO,我还是第一见到,一般都是南桥的,真的是无奇不有啊!!!!

网友:
又学得到一招了

网友:
学习了,,,,,..说的很详细,不错

网友:
楼主跟我一样啊  就是理论差 实战经验还可以

网友:
实践出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