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换灯管

楼主(2011-05-18):
我换了几个屏灯管 全撤  4只灯管一起换都花好几个小时  且每次弄断2只左右灯管
最后铁架还多数未扣得上 好像厚了点 又不敢使力 最后装上有漏光现象 请高手指点一下要如何装配,
才不觉得厚 容易扣上

网友:
并且还发现 原装灯管强度高些 买的灯管脆弱些 因此问一下各位师傅买的灯管也是这样吗

网友:
换灯管必须轻,静。

网友:
这要很耐心的,而且手脚一定要有手感,轻轻地,不要蛮干,而且真的对好了,你一按就下去 了。

网友:
我觉的换灯管最主要的是细心,没有什么好的捷径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答 再有一个问题
显示器打开 当一出现图像就保护关机 查得外接一只灯管就不保护关机,
是否可以只换一只灯管  能用得长吗

网友:
换灯管只能熟能生巧,没什么捷径.

网友:
靠的就是熟练和细心,我第一换的灯管用了3个小时,才把搞定,基本就是发现不对就重来,最怕的就是把屏给搞坏了,虽然最后屏还是脏了点,不明显。

网友:
这样你最好不要去换,这样很不安全,万一屏搞坏了就麻烦了,最好还是拿到专业的维修那里去搞这样保险点。

网友:
昨晚按《怎样换灯管》一文 修好两台LG19寸显示屏【不是换  是修】

网友:
两边的皮套一定要卡的到位  绝缘也要做好!慢慢找感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