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1-05-18):
换了两个系统供电芯片了 还是没有3.3v 5v 之后该怎么办啊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都是3.3的 你先排除是不是有拉低 在排除是不是那个三个脚的坏了 我也不知道是MOS 还是三极管 我朋友修过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管子

网友:
哦 我刚才问了 那个是三极管

网友:
对查IC工作条件和谁开起3V。5V的信号呀,找图纸

网友(2011-11-12):
电路知识有点困惑

网友:
磨刀不误砍柴工,从电子基础学起。

网友:
看工作条件吧,按图纸一步一步的找,总能找出问题的,

网友:
没基础没法修呀,练基本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