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跪求高手、

楼主(2011-05-18):
各位师傅!你们好我想请教下各位师傅关于
笔记本
电脑上的一些元器件用万能表测量怎么区分它的好坏?
笔记本

网友:
你发错地方了,还有这个可以百度自学,或者买本书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太笼统了,而且有些零件只有换掉试一下才能真的确定他的好坏的,自己找个地方去学习吧这个不是扣说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