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20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1-05-18):
半月前接到一台HP1020的激光打印机,接机的现象是开机后不停的自检,自检的时间比正常的机器要长3倍以上。连接电脑,点击打印。打印机指示灯闪烁,开始热机。然后停止动作,红灯常亮。如果揭开硒鼓仓盖,取出硒鼓,再装回硒鼓盖上盖子,打印机不自检。笔者按照打印机的正常维修思路开始换硒鼓,检查各个传感器,均没有发现问题。机械故障可以排除了。那么是电路问题了。先从电源板查起。到控制板的24V,3.3V都有。到定影组件的电压也正常。电源板的问题可以排除。刚好手上有备用的接口板,换上一片接口板,故障依旧。那应该是控制板的问题了。从深圳发回一片控制板,换上。通电检测OK,联机打印,正常,反复开关机几次都正常。至此应该大功告成,通知客户取机。谁知客户取机回家用了才一天,就又拿回来了。情况开始拿来时一样。这下笔者傻眼了。不知从何下手。把维修的思路再一次整理了一遍,发现没有明显的漏洞。思路是正常的。那么问题应该在还没有检测过的地方。这样一想,再把打印机的传动齿轮这些部件仔细的看了一遍,后面目光落在了激光器的上面。不会是它的问题吧。手上也没有现成的备件,一咬牙再发了一块激光器回来,换上。通电再测试,一切正常了,为了防止出现上次的问题。这回多了一个心眼。没急着通知客户取机,反复测试了3天,确认没问题了。通知客户取机。OK,一切正常。客户用了1周了,没出现问题。

网友:
没怎么看懂哟呆呆呆呆呆呆地

网友:
这帖子发的有点匪夷所思,居然还有人鼓励。回家后最好多烧香,别让客户那么快找回来。

网友:
这帖子发的需要多看看

网友:
给LZ顶起。。。。 这样的经验很好,希望多多的看到这样顽固的病症。

网友:
象楼主这么修要费多少时间呀,收费多少呀。不停自检,应该大多是定影,很少有情况是激光器坏的。

网友:
HP的机器电路坏的可能性很小,主要是消耗性的东西坏的多。如果不是质量过硬,也不会占到激光市场的70%。

网友:
问题是很独特的
不过楼主修好了,还是恭喜下哦

网友:
没有看明白

网友:
1020plus的接口板也是易发故障的。

网友(2011-06-17):
为什么这么说了?难道故障不是这个地方吗?

网友:
不停自检,应该大多是定影加热故障,将加热条两边清理一下就可以。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07569-1-1.html

网友:
是啦!!!我正在想学一上修这个打印机啊!!!有没有教程啊!!!先从打印机的组成开始啊!怎样的呢!》》》》???我好想学一下!!!请指教!!!

网友:
我修多台这个机子之后发现  这个机子 定影膜坏的多 另外至于到一台激光器坏的故障和楼主一样的情况 不过我算是秒杀吧 当时多了个心眼 给收了来  发了个激光器换上就好了 嘿嘿  楼主大可放心 这个机子不会再有问题了  肯定不会返修的 激光器没有老坏的  呵呵 感觉多为人为故障点 听一位高手说 维修过程中人为故障占打印机总故障的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