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IBMR61集显维修一例

楼主(2011-05-18):
同行送来进水IBMR61一片,说原本无CPU复位,清理后不通电。
干完手中的活,目测TB换过,PMH换过,17003换过,产生VCC1R25AMT的BD3508EKN换过且旁边有烧毁痕迹。
测量各电感无短路,通电待机0.01。
测量无3V,5V,测量Q34漏极无电压输出,栅极为高,正常应该为低, 查-PWRSHUTDOWN为低,正常应该为高。
查TB61脚3SW无电压,测对地阻值20欧姆,明显偏低,因为之前换过TB和PMH,而TB焊的奇丑无比先拆TB,结果还是20欧,此电压主要是给PMH供电,拆掉PMH,对地400欧。装上TB,3SW已经正常产生,怀疑他没焊好,重新装上PMH又是短路,找到T6料板拆一个PMH换上待机变成0.02,隔离管已经导通。测量还是无3M,5M。
测量17003第21脚供电正常,第4脚SHDN#由3SW上拉也也正常,7脚无电压输出,看芯片焊的歪歪扭扭,风枪吹正,20脚已经正常产生5V,7脚基准也正常了,测量还是无待机,测量5,6脚电压为0.,测量对地阻值6欧, 两路经过两个0欧姆电阻后合成一路由PMH发出;拆掉R866后,M1_ON一端无短路,M5ON一端还是6欧姆,该信号去了TB, 17003,还有一个MOS管栅极,17003能产生REF基本问题不大,挑起TB 62,63两脚阻值上到300多欧,吹掉换上一片后插上适配器,自动上电,(第一次自动上电是正常的)供电全部产生,电流上到0.38A,然后变成0.36A,来回一直跳变。
测量CPURST#为低, 测量PLTRST#也一直为低, 测量BPWG也为低 ,当VCC1R5M正常产生的时候,BPWG就应该输出
此时电压已经正常产生,为什么没有正常产生呢,用示波器测量各组供电,发现VCC1R05B有下拉脉冲
继续测量发现B_ON 也是有下拉脉冲,b1_ON经过R867变成B_ON,由PMH发出 ,断掉该电阻,PMH一边ON信号还是有下拉,
测量PMH的供电无下拉,时钟频率正常,又拆了一片PMH换掉,已经没有下拉动作,接上电阻,上电电流0.7-0.8跳变,插上电池,键盘,接屏亮机。

R61集显

网友(点评):
能发张下拉脉冲的示波器图不!

网友:
有点位图真好啊

网友:
楼主的点位图真不错,帮拉大忙啥,维修思路也很明确

网友:
修的精彩,示波器用的好啊,如果有图就更好了,LZ你说的下拉脉冲是下拉一下,然后又恢复正常么?前几天喜哥好像放出图了,我贴出来,你看看是不是类似的。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模拟的示波器,幅度没有那么大,只是一点点圆弧形的下拉。
只看不加分可不好,赶紧的把我加到200分,没分原创区进不去

网友:
思路清晰,简单干脆。

网友:
学习到了。可是还是弄不懂!!!

网友:
LZ做的很专业呀,,看样子技术也不错,学习了。。

网友:
很不错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