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9):
ga-945g*****s2不加电怎么回事

网友:
最好有图纸发一份

网友:
不加电,也要找图纸啊,哪有那么多的图纸看哦,自己跑跑线路,查查IO的资料咯。

网友:
IO的问题,80%的,换过很多了。不行别拍砖哦,我属于秒杀型的~~·

网友:
还是实战跑线路,图片看不懂

网友:
你先看5VDUAL 有么有和3VDUAL 如果有那应该就不难修了 IO的102 103 脚量了吗?PSON触发了吗》 -PSOUT 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