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夹不让穿

楼主(2011-05-19):
马甲为什么设置了无效呢?试了好多次都搞不定,求解。

网友:
先添后穿?...

网友:
不知道啊.
我没有设置过那个东西。
sorry

网友:
图片? 提示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了好多次也不行,账户切换失败,请重新设置账号信息,试几次不行,就提示密码被锁,要半个小时才能上吧

网友(2012-06-04):
我的也是这样的。。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2013-11-01):
我的好像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