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1-05-19):
今天接了1片蓝宝石ATI X700显卡,开机轻微花屏,用无水酒精清洗过后不花,只能显示在640X480的分辨率,比如安全模式或者VGA模式,只要调显示属性,调分辨率就黑屏,设置显示属性的任何一项,确定之后均黑屏,试过几次驱动不行,重装系统也不行,不知如何下手?

确实是驱动问题~~我去官方找个完整驱动就正常了~~

网友:
怀疑还是驱动的可能性大一些。重新插拨一下,看到显卡的品牌和型号,然后去官网下一个驱动。再不行就要怀疑硬件了。
手上有一块 9400GT 的显卡,试了好几个驱动,始终无法工作在显示器的 1440X900 的分辨率下,自定义分辨率也不行,最后还是找了个合适驱动才可以。据说这种显卡是修改版的,用正常的驱动不可以的。

网友:
上返修台加焊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可能哪个地方被短路了,我也有过一次,用酒精洗主板,本来能点亮的,洗了后就点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