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人解决华硕开机机掉电问题。通病~~

楼主(2011-05-19):
帮人解决华硕开机机掉电问题。实属通病~~,如果南桥没问题的话,找不到思路的话可以试试,查下CPU上面的一个三级管,看有没有2.5V的电压,就在那个风扇座下面,要拆开座子才看的到,型号是~~~我拿放大镜看看·~~~呵呵
W1P。在472电阻下方~~希望可以帮到你们,不行别骂我,我出于好心·~~。
这个解决了得帮我解决我的问题哦,搜下我的问题。

网友:
不错,下次修掉电就知道了,谢谢啊

网友:
我修过一个,那好像不是三极管。是二极管。它坏了,开机十几秒掉电,,

网友:
那管子起什么卓用啊

网友:
楼主说的是华硕的哪款,什么型号的板子,不会是所有华硕的板子都有这个东西吧?

网友:
哪个芯片组的呀

网友:
下次碰到可以试一下

网友:
真的吗?有没针对性啊。别人可以吗?下次不妨试试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AMD的华硕板子,还是单桥的 ,那个电压是VDDA
对于INTEL的华硕板子就无效了

网友:
下次可以试一试。

网友:
是的是的,

网友:
是华硕的笔记本呢还是台式机主板?

网友:
谢谢啊,这以后回对我 有帮助的

网友:
偶也碰到过,对头

网友:
看来楼主是在帮我哦.感谢!明天按你的方法也试试.

网友:
主要是什么作用,有图纸吗

网友:
修过一个掉电的板,运放+三级管产生VDDA2.5V 给CPU

网友:
领教了    希望能碰到

网友:
不好意思,太忙了,呵呵,没说清楚,是AMD的板子,那晚没睡觉在看我们论坛的帖子,都是为华硕的AMD的,M2N占大部分的掉电问题头疼呢,呵呵,我修过,就这样解决,其实我属于秒杀型的,叫我彻底跑线,我还真没那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