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新款的BIOS 密码破解
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1-05-19):
SONY  现在用 i 3 CPU 的机器BIOS 如果被锁了 ,输入3次无效的密码后,会出现4组总共16位数XXXX-XXXX-XXXX-XXXX的溢出码,用以前的SONY 解密软件是不可能解的,看网上也没有说有什么方法可以解,都说要拿到SONY 公司去解,难道真的没有办法破解吗?
我拆开了一台开看里面板的情况,看见EC 用的型号有点与其他机器不一样,          是用(NPCE783LA0DX),BIOS 芯片:WINBON  25X10BVA 不知道能否刷BIOS数据来破解呢?

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怎么就没有高手告诉一下怎样搞吗?

网友:
你要是有BIOS程序 用编程器读出来保存好  然后写下的好BIO S 装上看看 一般有密码刷BIOS是不会好的 只有从写  要还是不好 就麻烦了 我也只有老的工具 新的还没有  反正不费事  又写不坏   好了 告诉一声!

网友:
NPCE783LA0DX这种EC是不带资料的。解密应该是要把ME和BIOS一起换掉。BIOS有可能是2个组成。

网友:
有溢出码的就肯定有算号的软件,唉,就是不知道何年才能流出来~

网友:
应该刷BIOS就可以解密

网友:
双核的算号器现在还没有流出

网友:
期待有新的通算器出来

网友:
你要是有BIOS程序 用编程器读出来保存好  然后写下的好BIO S 装上看看

网友:
有待进一步商榷

网友:
刷BIOS就可以了.现在高档的一般密码都在BIOS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