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前三天中毒了,怎么办?

楼主(2011-05-19):
我的电脑中毒了,QQ签名被修改过,被别人在别的地方上过,j旺旺好像也被别人上过,晕!!!!!急急,,,怎么解决!因我电脑里很多维修资料,不可能全部格式化了!

网友(点评):
搞电脑的 自己的 电脑老中毒 这样就不好了 你说是不 360系统急救下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360清除不了。

网友:
全盘杀毒,再重装系统,平时少上不良网站

网友:
用卡巴杀吧,下个能用1个月,杀了再卸掉,肯定能杀光的,

网友:
先在断开网络的情况下,把种要得东西放到其他盘,最后重做系统在C盘,然后在不连网的情况下装360杀毒软件,杀毒。很好的

网友(2011-06-24):
呵呵,楼主既然电脑存这么多宝贵资料 还不养成良好的上网习惯?

同意

网友:
从做系统,

网友:
先杀毒,在从坐系统,就OK了

网友(2011-08-03):
中木马了··安全模式下查杀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2.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2
同意,查完,再装系统

网友:
使用系统安装光盘,进行 恢复控制台

网友:
拔掉网线,用杀毒软件全盘杀,再重做系统,做好后在不联网的情况下继续杀,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网友:
杀毒也危险,有时连资料一起删了。

网友:
先拷备资料,在重做系统。完了别连网,先杀毒,一直到没毒时就安全了。杀软可以多换几个

网友:
推荐楼主用下NOD32外加360系统急救箱应该就能搞定吧

网友:
格式化装win7得了!

网友:
金山杀毒可以,你换个杀毒就可以了,不要乱点那对话框,都有毒

网友:
最好的就是重装了,要不也许会杀不干净

网友(2011-09-23):
重要资料要多处备份的,电脑在东西问题多多,随时来的。

网友:
资料拷出来,最好重装下系统!

网友:
先下载好杀毒软件,推荐卡巴,然后重装系统,再装杀毒软件,什么事都不要干,升级杀毒软件病毒库到最新,全盘杀毒,保证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