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过热

楼主(2011-05-19):
无线路由散热不好会导致无线功能不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哥们!!!!发错地方了

网友:
改良散热呀!

网友:
好热嘛,是不是手都不敢摸了,或者只是心里因素

网友:
加散热片,再搞个风扇!

网友:
换个就解决了,重新买个质量好的

网友:
弄个笔记本散热器放下边

网友:
这是笔记本探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