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解锁

楼主(2011-05-19):
今天收到一台DELL E173的液晶,问题就是按什么键屏上就有一个锁,请教一下怎么样可以解锁

网友:
OSD菜单被锁。该液晶显示器总共4个键,我忘了是按哪个键,你组合试一下,按住MENU或者同时按住+-不松手,再按开机。

网友:
百度收一下啊,可以搜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长时间按住MENU
就能解锁   145066147群   基地显示器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