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子用电源,屏幕闪烁 电池损耗

楼主(2011-05-19):
     最近笔记本不知道怎么,插入电源适配器有时候屏幕忽明忽暗的闪烁,闪烁不是很厉害,但能发现在闪烁,闪烁过后电池有损耗,开始充电。
      不用电源  只用电池是正常的,无闪烁!外接显示器,也正常。
      只用电源,不用电池,有时候插入电源,机器没任何反应,指示灯不亮!有时候指示灯闪烁,开不了机器,有时候开了机,一会就自动关机,然后又是指示灯不亮,等一会可能会有反应,指示灯灯亮!然后情况反复!
请问大大们,这个是怎么了?谢谢!!

网友:
是电源供电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供电问题,你换个电源适配器看看,不行就去看供电电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难啊

网友:
这个 比较复杂啊,楼主要细心点

网友:
建议拿到维修站给你检测下

网友:
供电问题

网友:
楼主换个好的适配器试了吗

网友:
先换电源适配器,再查看图纸,跑跑供电线路。

网友:
差劲的电源适配器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查查电源供电

网友:
笔记本问题,帮不上忙,不好意思

网友:
适配器接口有虚汗就会造成这样的现象    一下接触好了屏幕就亮些,适配器掉了就暗了,用的就是电池电压  当再次接触好屏幕就亮一下   电池损耗了电量当然就会充电啊  要不是的话就是适配器本身有问题

网友:
单用适配器时查一下保护隔离,公共点电压,IO的工作条件。

网友:
LZ  你检测下你的适配器有没有拿接触不良

网友:
先换下电源适配器.如果还是那样,就是板子的供电问题了,得去修了

网友:
供电电路供电电路

网友:
电源不行了要换了

网友:
换个适配器看看吧,

网友:
电源适配器的时候多

网友:
先换个适配器试试

网友:
要么是你电源的问题,要么就是你主板保护隔离电路问题

网友B:
应该是你的电源适配器的原因,这事我遇到我

网友:
这中情况我遇到过,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换个电源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