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逸彩9600GSO维修

楼主(2011-05-19):
     同行,送来一块七彩虹9600GSO,上电发现花屏,一般NV显卡花屏都是加焊,所有直接上了BGA。烤完之后发现居然还是花屏,看来还是得老老实实的测下了。

测试显示数据位A A09数据报错。只有一个数据位报错,看来只能使用饼哥教的短接大法,来判断了。刚开始以为右上面哪些是A区。
  逸彩9600GSO显存分布如下:

即然知道显存分布图了,就刮线打值吧。打到A区第一个显存其它都是283,但一个
有一点偏大。

于是割线,来判断是GPU有问题还是显存,我割了两根线用来判断,打2根线靠近GPU一端的值都一样。

但打显存哪里,发现一个A09这个数据位偏大。
正常值应该是283,但他却有370

于是我补好线,去显存哪里划不到,看走线,从GPU出来,一直到达了显卡的背面的过孔。而显卡过孔对面就是显存的A09这个位置。
GPU出来这根线跟过孔是不相通的。
于是怀疑过孔断线,直接飞线。
飞完线之后,值也正常了,上电也不花了,测试正常、
感谢思路哥,通病哥,兴龙哥,饼哥,余哥,红哥,杨老师,孙老师。红哥要走了,一路顺风。有缘再聚。

网友:
好,顶起, 占个沙发,  好好看看,  我们超版写的帖子,

网友:
果然一山更有一山高啊,断线这种难得一遇的问题都被你碰到了

网友:
遇到好几张显卡都加焊加得点不亮 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焊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的,不然很容易就搞坏了

网友:
我也有块跟你同样的显卡,客户拿来时都好好的,只是主板坏,等主板返厂修好,显卡又不显卡了,现在发往基地去修不知怎么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七彩虹9800GT哪块?

网友:
这技术,真牛X,这样也能搞定,是我就放弃了,当尸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