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945P-A Ver2.0

楼主(2011-05-19):
台式机精英 945P-A Ver2.0 的主板 开机扫描硬件时候很慢 但是能够全部识别 识别完后进系统又很慢 也能正常进入系统
这种问题应该怎么去解决啊
台式机

网友:
看看 主板上有没有爆的电容呢

网友:
你换硬盘了吗

网友:
最少系统法试试。。一一排除

网友:
先看看主板上有没明显东西坏了,再从装一下系统,不行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还有硬盘的信号线你换下,我有台机子也是跟你一样,后来换了条信号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