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盈通CI945GC V3.1跑B0 ,B3一直循环跑码。

楼主(2011-05-19):
盈通CI945GC  V3.1开机不显示。从00到B0然后停着不动。在官网下的BIOS刷完后,B0 ,B3一直循环跑码。内存供电时间都没有问题。CPU座也没有问题,请教高手如何下手,多谢了!补充一点。刚开始是从00到B0停。写完BIOS后是B0 ,B3一直循环跑码。再写回以前备份的也是B0 ,B3一直循环跑码。

网友:
依我的思路,先查下几大供电,供电正常的话,查下时钟啦,再正常的话,就干桥,刷BOIS。学了4个月了,就会这么3招,过了这3招,还不好,不好意思,报废了,叫客户换板啦

网友:
你看你上的 CPU 对不

网友:
换CPU。。换内存。。。检查工作电压。。。最后打下内存AD线的阻值。

网友:
CPU没有问题。原来带的2160.换成过2140.和P4   2.66跑码一样,应该还没有到过内存。。。内存供电,时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