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300 进水了,怎么休啊

楼主(2011-05-19):
DELL1300 进水了,怎么休啊

网友:
一 干燥处理,二 测电源接口3。3V,5V,12V有没有短路或阻值变小的,一般都在几百欧,不要问哥这些电压在那测,找个电源对着测。三,如果有那路不正常,查那一路的电路,都正常就可以插上电源看能不能开机,如果不能开机,查开机电路,如能开机,查各电压有没有正常,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条件都正常的话就上CPU和内存看能不能跑码,如果能跑码就OK

网友:
给你个意见吧,想学好修板的话快快来基地学吧,我现在都在学,饼哥讲课可是顶呱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