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短路了 芯片发烫该怎么办?

楼主(2011-05-19):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一开始整个板上电  待机电流0.03  不触发  开关有3.3.V    这个芯片的3V 5V  只有0.55左右         而且芯片的供电  EN  VREF  VREG     BST   都有了    就是没有PG输出  换了芯片后  待机瞬间变为0.15   而且芯片 上电后不久开始发烫   芯片绝对没有装错       3V  5V  一点电压没有      请教各位大虾       我下一步该怎么测量          还有谁能告诉我TPS51120的具体工作流程  我在论坛上搜索了一下    他们说的都很模糊     在此 谢谢了 急急急急!!!!!!!!!!!

网友:
回复 网友A:

VRGE5
的对地阻值只有23     VRGE3 对地有800多   请问   这说明了什么 谢谢你了

网友:
怎么上传图片?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新建文件夹 (2)

网友:
说明负载有短路啊,断开测量一哈

网友:
断开哪个地方?       芯片我拆下来了  准备把原来的换上去 看看  能具体按点吗? 谢谢

网友:
断开短路一端的负载看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断开哪个地方?       芯片我拆下来了  准备把原来的换上去 看看  能具体按点吗? 谢谢

网友:
是不是芯片没焊接好啊

网友:
把电感取下来,量两个点的对地值,看是前短还是后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把芯片换回来了   又回到了开始的地方 这是不是说明 那个芯片有问题  ?      再问下没有PG输出   是不是应该换芯片   或者 接着往下测量?

网友:
VREG一个是3V,一个是5V,都正常吗?还有升压二极管和升压电容也要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EC坏了   EC给信号 SUS—ON了51120   但是51120没有发给EC( SUSPWROK)   所以我就去测51120   但是没有PG信号输出    请问     是芯片的原因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短路  测过了      电感上是没有电压的     刚才说错了   3V5V  都没有      而且EN3.3V  经过一个1K的电阻  是有1.13V      应该也正常吧?   TS51120的  FB脚 是一个什么引脚   反馈电压  不知道是那几个 脚 能大概的说下吗  谢谢 ?

网友:
把芯片周围的 Q管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汗   这是什么原理      管子都是好的  测过了    控制级 也没有明显的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E:

VREG3V,5V
都是正常的   请问下  升压电容
升压二极管   具体是那一块的    51120的  回馈电流检测 是哪个引脚?   谢谢

网友:
请问LL是回馈检测的一个引脚吧

网友:
这是15脚出来的

网友:
上图中的第8脚  也就是   高端门 的控制级  没有电压        这个脚  没有短路        检测的 那个引脚也是没有电压的         此时可以判断  芯片坏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