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945-7236的ISL6312代换?

楼主(2011-05-19):
    刚接到一块MIS945的板子,加电后不跑码,测内存桥供电都正常,CPU没供电,vid,en,vcc,,基准电压也有了,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输出电压,上管无控制,下管有12点几v,会不会是电源IC坏了!但手中没有此电源IC能不能用其他型号的代替,,如果可以,什么型号的IC和此IC互换??

网友:
上管无控制信号,ICvid,en,vcc,,基准电压也有。查下OCSET保护脚是否是高电平。OCSET高电平IC才工作的。

网友(2011-08-06):
请问你说的是多少脚

网友(2014-10-05):
isl6312用哪个芯片带换?芯片通电发热,摘了,不知道能用哪个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