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密码重置病毒

楼主(2011-05-19):
这些天遇到过好几次了。
现象如下:
adsl拨号正常,进去后出现电信密码重置网页,和真正电信网页不同的地方多几个字”出错了“
然后要求电话,身份证号码和验正码,要求重置密码,不管重置多少回都不能上网,上网就弹出这个网页。键四驱重装系统后都没用,查电信说是没听说过,后来问一同行说是要在DOS下全格再重装系统,不知有没有人遇到过同样情况,能不能在不全格情况下解决。

网友:
这种情况少见我出道不久  在世是还没有见过  期待解决的办法

网友:
应该是牛B病毒吧,低格包好

网友:
这个可能是引导区病毒了,可以更新mbr。不用全格。

网友:
没遇到过,如果以后遇到。用楼上的方法试试

网友(2011-07-03):
重装系统,彻底解决

网友:
用diskgen重写引导记录,然后进系统杀毒。

网友(2011-09-23):
不是病毒牛逼 只是方法不对...楼上说的 重写引导看下。。。

网友:
如果有这种病毒,应该是引导区病毒吧。重写mbr就行了。

网友:
用diskgen软件,重写主引导记录!再全盘格式化,重装系统,这样比较彻底的解决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