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 黑屏

楼主(2011-05-19):
开机,笔记本指示灯闪一下,表示亮机了,但屏不显示,外接显示器也不显,电流一点多安。看样子。是显卡坏了。拆机,此机是G86-630-A2的8400GS,四角打了红胶,去胶,加焊。上机试机,短路了。晕。可能是红胶去的不干净吧。应还是显卡问题,拆下来,重植,这下不短路,可是还是不显,再加焊,还是不显,再拆下,重植,还是不显,电流都是正常的。我晕,手上也没显卡芯片了。最后订了一个10年改良版的,装上去。亮机了。看来是原显卡芯片坏了,清了灰(差点忘了,这个一定要做)装机,试机一天,温度还行。但此机,非得显卡到65了,风扇才转,CPU温度不高才50度的机样子。温度还行,交机了

网友:
重置不亮就要换显卡,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可能是显卡在上板子的时候没对中造成不亮的吧

网友:
楼主怎么区分那个年份的改良显卡,我们这里用的改良显卡,都有返修,气死了。

网友:
我也算是新手,对自己做BGA不抱很大的希望。我还真不知道,新手学习哈吧

网友:
我在淘宝上买的,买的人很多,评价也很好。买过两个,装上去就OK。很爽。呵呵。它的球好像不是0.5的,好像还要小一点的样子。但装上去都很好,一装就OK

网友:
    我们这来的F31都是焊好的,  没换过芯片 ······

网友:
这种N卡  返修率很高   最好装风扇前在显卡加块铜片

网友:
虽说是换了改良版的,但是能加铜片的,一律加铜片。我的0.8MM消耗的蛮快,加铜片,处理风扇,这样做过的显卡,返修率很低很低了,但AMD另当别论,那U太变态了

网友:
看大家说的都是高手啊

网友:
搞维修没有100%成功的喽

网友:
芯片坏的几率确实很少  我都快一年的维修了 还没遇到过一块芯片是坏的显卡

网友:
学习了!!!!!没有见过这个坏显卡的

网友:
你那块主板修得够呛,BGA做多了主板容易挂罗。重值不行就换!

网友:
你碰上了多修机了。因为F31打开背板就可以加焊。所以前面的一休哥焊的狠了。

网友:
要用心对待机器就会少一点返修率,细节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顾客同意换显卡了还是换一张的好,加焊不一定可行,早晚返修,返修次数多了肯定对你不信任了,建议直接换新的比较安全.

网友:
胶没清干净的确有可能会把桥干爆了。教训啊。灌了胶了最好不要加焊基本不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位哥们,打开背板加焊机器还有用吗?外壳不都变形了

网友(点评):
不能上BGA哦,要用850.

网友(点评):
我以前没返修台也是这么干的,有孔位的直接不拆,方便是方便,返修率要高一点。记得有款华硕9400的小本,这台,都可以这么干,下策吧,见效快,返修快

网友:
我也换过好多630的芯片,但是原装的芯片都是能用的,丢了可惜,换了改良版本的感觉发热量也还是很大,哥们们都是怎么处理630芯片主板的,是换还是重新加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