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用的led屏有几种接口啊?

楼主(2011-05-19):
好像到了led时代,屏的接口又复杂了起来。

备的屏常常用不上,需要的屏常常没有,咋办呢?

网友:
141有带高压不带高压两种。140有普通 C1接口 超薄 3种。

网友:
回复 网友A:

LED屏还有带高压灯管的吗?LED屏不是不用灯管的吗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07813-1-1.html

网友:
不用灯管,也要给led供电啊,

只不过没有lcd的电压那么高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LED的供电一般是多少V?有多少组呀?不可能像灯管那样800V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