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不通电

楼主(2011-05-19):
今早接一IBM  T60故障为不通电.废话少说跟客户报好价马上拆机.测得待机VCC3M和VCC5M还有1.5V都正常.开关也有3.3V当按下开关后VCC3M和VCC5M还有1.5V都没有了.这时测得VCC3M-ON有3.3V的电压VCC5M-ON电压被拉低到0.9V   VCC3M-ON和VCC5M-ON都是由U28的68脚输出M1-ON分别通过两个分压电阻R866和R405得到.至然按开关后保护但是VCC3M-0N正常那就不关U28的事.接下来再测VCC5M-ON也给U61的63和64脚开启(不知对不对).一开始把U61的63和64脚挑起来想看看MAX1901那边的VCC5M-ON正不正常可是按开关没反应试着再把U61的63和64焊回去竟然能能电了装U内存Lenovo的LOG显示了.还以为这样就好了以最快的速度装机装好又不通电了无佘只能 又拆.现在不知該往哪方面查了.

网友:
你说的,我看都看晕了,重点还是看看那个信号吧,U61等等

网友:
板子是不是变形了造成的啊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