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810tz暗屏

楼主(2011-05-19):
ACER 3810tz暗屏
这个一般是灯管 屏 高压板的 还有显卡的问题
我以为又要换灯管或高压板了
但是才开一看是13。3的屏 是LED的 晕
测试了一下电感电压3.3v
从新插拔了 屏线 都不好使
看来只能换屏了
换了一个屏 ok
这还挺简单的省事了哈哈
不知道LED屏 暗屏屏本身坏的多吗
暗屏
显卡

网友:
LED 暗屏坏的不多,前些天换了一个是灯坏了

网友:
还没遇见LED屏暗的,不过首先肯定换屏啦

网友:
我也接到一台3810,也是暗屏,不知道驱动电路哪里入手

网友:
听说led屏灯是并联坏一个没多大的问题

网友:
多是升压块损坏或者主板供电不到位,不是很难修,关键点是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