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不显示(隽星MB-915GLML)

楼主(2011-05-19):
隽星MB-915GLML

故障现象:
    客户拿来时,是不上电,检测后,确定电源已坏,换新电源后,可以上电,但不显示。上诊断卡,不跑码,复位灯常亮,并且诊断卡不停的闪。
故障解决:
    首先目测板子,发现在CPU供电管的附近有一颗电感已有明显烧坏痕迹,并且在南桥的附近也有一颗电容豉包,将豉包电容更换,拆下烧坏的小电感,发现电感的一脚的焊盘已经被烧坏,跑线得知烧坏的焊盘是由电源红色5V供过来。测量电感另一脚焊盘阻值,不开也不短。换上一颗电感,因为有一脚焊盘已经被烧坏,位置太小,不好刮漆补,只好在附近找了一个5V飞线过去。

再次上电,仍然不跑码,但是诊断卡灯不闪了。复位灯仍然常亮。接着测量CPU供电0V,VTT供电0.9V,不正常。检查产生VTT的管子,S极输出0.6V,D极为0.6V,G极为11V左右。表明此管已经完全导通。那么肯定是其它的条件没满足导致这1.2V出不来,跑线查出,此管D极与南桥附近的PWM电路的上管S极,下管D极相连,这个PWM电路是产生1.5V电压的,明显是由于这个PWM电路工作不正常,导致前面的VTT电压不正常。此电路由一个W83的电源管理芯片带两MOS管实现,测量上下管正常后,直接从料板上拆W83更换,再次测量1.5V电压出来了。再测VTT 1.2V电压也出来了。随后测量CPU VCORE,复位。。。均正常,上真U测试,诊断卡正常跑码。故障修复。

网友(点评):
怎么照片的时间不对?忘调了?

网友:
VTT是个什么电压啊,与VCORE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VTT是前端总线电压,用于开启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提供VCORE

网友:
故障的起源应是电容鼓包引起的。

网友:
诊断卡一闪一闪应该就是桥供电不正常造成的

网友:
思路明确

网友:
写的很好,简单明了

网友:
思路简单明了,楼主很让我佩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应该是一个八脚的W83321G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