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ark 2080w修复记。

楼主(2011-05-19):
       三天前,客户送来一台主机,自述不加电,不起机。我插上电,还没来得及按开关,就听到电源啪的一声,敢紧拔下插头,以最快的速度换上一个电源,机器在很短的时间得以修复。
       你不是要说液晶吗?干嘛说主机?别忙,因为二者之间有关系,我们考虑问题要养成整体考虑的习惯,以后的维修过程也说明,这种观念,很重要。
       客户提走主机以后,结果当天下午又提着一台amark 2080w显示器回来了,说没这么奇怪吧,回去以后还是不启动,我问通电不?他说电是通的,但一闪一暗,我抓紧测试一下,接上电,我勒个去~,正常的!屏幕既不抖,也不闪,连个屁异常动静都没有!没办法,只好给客户说,你这显示器是正常的,客户自己说,那可能是我的两条线有问题,于是拿了一条vga线和电源线回去了。
       过了两天。
       今天一大早,这客户又来了,还是提着这台amark显示器,说这下肯定有故障了,连电都不通了,我一上电测试,一点动静都没了,我说留下电话,一会查出故障以后,打电话给你。一切安排妥当以后,小心的打开机壳,目标直冲电源一体板而去,一量保险,挂了。目测,300v大电容,鼓了。心里窃喜~,三下五除二,将保险和大电容换了,一通电,啪~!我都习惯了,我的保险炸得很快,仔细观察,发现桥堆虚焊,测量一下是正常的。加焊,然后再换保险,完毕后,再通电,又一声清脆的“啪”,这次我不淡定了,连负温度电阻都炸裂了~!
        芬特!这么简单个故障,我都搞不定?不过连续炸了两个,让我心里很不爽,有点发怵的感觉~!考虑来考虑去,桥堆!再量测一次,没异常!先干掉它,然后上保险和负电阻,再上电--人修得没招了,有想法都得试!鬼都知道不会炸,但那一刻我肯定是一只迷失的鬼!好歹那清脆的啪声没再出!为什么不先换一只桥堆呢?有两个原因:第一,手里没有个头合适的。第二,复测了几次,都显示是正常的。越来越多的疑点指向了桥堆,从一块好的板子上拆下一个个头合适的桥堆,装上去,结果就是ok了~!
        万恶的桥堆!

网友(点评):
保留倒数三段,其余的删去比较好! 你都 修到这份上了,用这种形式表达已没有效果了。

网友(点评):
楼主修电源的技术也太差了吧,修个电源板炸了几个保险, 量一下知道那里短路

网友:
买个灯泡就是了  这样炸你不觉得烦吗

网友:
买个灯泡?神马意思?

一下子没搞清楚是桥堆不良啊,量测都是好的,要不然也不会炸保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灯泡是用来防止你老烧保险,你吧灯泡串联到220V上 如果通电灯泡亮了 证明就是有短路。。

网友:
楼上的那位兄弟,我又量了好几次桥堆,确实没异常,后来逼得没办法了,才干掉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