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在线等!!奇怪的问题!显示器还的加风扇?

楼主(2011-05-19):
LGw1934si显示器 用一会整块板子就发烫  手都不能莫 发烫后 就黑屏    灯管是上次才换的 是不是高压出啥问题  测 12 V 5V  正常 没的跳动! 郁闷额 只要散热  就不黑屏  到底那出问题了啊

网友(点评):
依楼主的说法来看,明显是高压过热保护了。

网友:
你看看热量到底是哪里发出来的,最有可能就是高压变压器吧

网友:
哎 发烫的时候 整快板子都汤啊  我晕死 不晓得怎么入手了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的MOS管发热吧,你可以外加高压板试一试看整个板还会不会发热。。。

网友:
嗯 只能那样了  但是 我在论坛查了下说这款机子是灯管问题  不过上次不到一个月才换的  还会出问题不额 晕死

网友:
单独测灯管看电流怎样,灯管不良,驱动级会超热保护。

网友:
不要那么麻烦了,直接换板吧!

网友:
灯管确实有出问题了 高压板还是发烫 但是现在不黑了  哎 不晓得什么时候又要换灯管   灯管我上个月踩换了的

网友:
你查一下次级几只滤波电解电容烫不烫 如果温度较高 就全部换新吧

网友:
发热大,你要用手去感觉哪个发热最大,我也修过这样的故障,加了个大的散热片都撑不了多久,最后把MOS管和供电的LDO加焊就好了,虚焊引起的

网友:
高压包也要加焊,在确定灯管没问题的情况下

网友:
LGw1934si这款机基本是灯管坏的多,其他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四条灯管检测一下!

网友:
100%灯管问题  我前几天和你的一摸一样  我把上管全换了 改的高压条 懒得拆 打洞弄的 刚装上去  点2个小时屏幕都热的不行 感觉不对劲 拆开屏我发现灯管发热都烫进背光板里面了 用刀刮好 重新做了一下绝缘装上去  试机一下午 不热了 交客户 这机器换灯管得讲究点不然结果就是这样

网友:
我觉得这款机器的灯管驱动电流太大了,造成整个机器功耗比较大。我也碰到过好几个这款机器。也是灯管坏的 。散热处理的是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