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笔记本内存插槽拆焊

楼主(2011-05-19):
请教下各位老手,笔记本主板上的内存插槽一般是怎么拆焊的,风枪?还是锡炉?或者是单独的工具

网友:
你拆什么样的,如果是从报废板上往下拆就上锡炉,好板的话的要用那种大风枪,

网友:
拆下来用风枪就行了,装上就用烙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说的没错,我们用大风枪拆,用烙铁焊,不过刚开始焊这个要有心里准备了,焊的时候不能加太多锡要不到时候够你托一阵子的,

网友:
有那条件允许的话两把风枪,2个人来吹...容易ing...一把风枪好难拆..还有拆的时候别用力扯,板上的吸盘容易掉,我们总是两把风枪的,到现在一共拆了7次了.

网友:
两把风枪或是用热风筒都可以的。

网友:
笔记本内存槽好像不能用锡炉吧?
   要是用锡炉件全都掉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