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193W

楼主(2011-05-19):
今天接到显示器。从起自检都好着呢。就是马上要进桌面就黑了。。我折开看下。撒都好着。点4个灯管都好着。。高压板也好着。。请个位师傅帮忙下。。。。

网友:
分辨率设低了?

网友:
换台主机试试看

网友:
从写一下程序看看吧,,,

网友:
这款显示器 驱动板很容易坏 MCU还不好找 我现在手头就这款显示器 是不开机 之前维修的看来是刷过MCU了 但是还是不开机。。。

网友:
驱动板上Q10 或Q11损坏

网友:
换个驱动板写下程序!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