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LD2主板开机保护

楼主(2011-05-19):
手上有一块华硕P5LD2主板,现象如下:开机通电,瞬间断电保护。如果将CPU拆下或CPU附近的12V电不供通电,CPU风扇正常运转,不会断电。不知是CPU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如果是主板问题,如何下手。多谢各位

网友:
cpu供电的那一块短路了,查有没有MOS管击穿的